请教:关于东方步进驱动器和东方步进电机的应用

楼主(2013-12-09):
小弟碰到一个控制系统,用的是三菱FX1SPLC,驱动器型号是东方CSD5807N-P,步进电机的型号是东方PK543AN-TG30(5线),步距角是0.024。由于原来的PLC损坏严重,里面的程序已考不出来。小弟重新写了一个控制程序,其它动作都行,怎么就是不能驱动步进电机旋转,并且有很大噪音,经检查线路接法没问题。PLSY和PLSR指令都用过了,还是不转。

网友A:
他可能不是脉冲驱动的,是io驱动的

网友B:
是你还没有搞清楚驱动方法!!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也有一块,CDS5807N-P我试了一下,它是又脉冲输入的,一路一个方向,你的可能是程有问题,也可能是脉冲信号干扰。

网友C:
我个菜鸟,淘这个板子加上一个5相电机花了70大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个菜鸟,淘这个板子加上一个5相电机花了70大洋!!
板子加马达70大洋?70大洋兑多少人民币?骚年,哪里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