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师帮忙:台达触摸屏程序下载老是出现“开启usb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09):
求各位老师帮忙:台达触摸屏程序下载老是出现“开启usb失败”是什么原因?线换了新的,老版的触摸屏能下进去,dop-B07S211能下进去,dop-b07s411老出现开启usb失败

网友A:
看你电脑能否识别触摸屏,如不行更新一下USB驱动试一下
下载积分:+1(xuhxlism)

网友B:
看看触摸屏的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C:
USB驱动和GOT有冲突。
下载积分:+1(xuhxlism)

网友D:
重新安装软件里的USB 驱动,或者你拿个开关电源单独给他供电,再下载,找个干扰小的地方
下载积分:+1(xuhx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