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相五线制设备接线问题

楼主(2013-12-09):
设备是三相五线制,但拉过来的供电电源是三相四线制(N和E在一起),该怎么来接线呢?

网友A:
从配电房出来的就有零线和地线了

网友B:
用个变压器吧
有零线和地线输出的

网友C:
有的工厂是将中线接地。也就是3相4线制。要是零线不接地。再加一根地线就是3相5线制。

网友C:
3相5线制的优点是当零线由于3相负载不平衡。零线对地有电压。设备外壳就可能带电,不安全。

网友C:
3相5线制的优点是当零线由于3相负载不平衡。零线对地有电压。设备外壳接零包就可能带电,不安全。零线接外壳就不带电,

网友C:
当然3线4线就只能接零了。但线长了零线要重复接地。以保证安全。

网友D:
只能在零线的主干线上引出接地线。

网友E:
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都统称TN系统,但它们又分TN-C也叫三相四线也叫保护接零。TN-S也叫三相五线和TN-C-S,三相四线中性线直接接地整个系统中有一部分中性线与保护零线是合一的,而末端是分开的。你能否安TN-C-S去做。

网友F:
如果你那设备用电不大的话,可以在设备边打一个地庄接一根线出来叫地线,刚好是三条火线一条零线再加一条地线,总共5线,
光军

网友G:
这是做电工最基本的知识了,自己上网找点书看看,比直接得到答案好。

网友H:
我的理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都统称TN系统,但它们又分TN-C也叫三相四线也叫保护接零。TN-S也叫三相五线和TN-C-S,三相四线中性线直接接地整个系统中有一部分中性线与保护零线是合一的,而末端是分开的。你能否安TN-C-S去做。

要看你各地区的接线方法的。上海跟无锡的就不一样。

网友J:
这问题简单啊,要不接地线别接了,要不直接机器旁边打个接地。零线和接地连接容易引起零线带电,不接地最多你那1台机器外壳带电,接地接零了就说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