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闭合开关I0.0可以实现灯Q4.0关2S开1S吗

楼主(2013-12-10):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吧,M8.0导通就置位了啊。其实不就是周期震荡么,应该是两个S_PLUSE来做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仿真呢?经仿真不能实现,
脉冲定时器:如果输入端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RLO中的上升沿),则定时器将启动。只要输入为"1",定时器就将继续运行指定的1秒时间。如果定时器达到预定时间前,输入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则定时器将停止。如果复位输入端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而定时器仍在运行,则时间复位。
只要定时器运行,输出端Q4.0就是逻辑"1",如果定时器预设时间结束或复位,则输出端Q4.0变为"0"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解答,指导。只是看PPT学习资料,还没有入门。
请看下图,可以实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