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氣缸 異常訊息程序 方法?

楼主(2013-12-10):
大家是如何寫一個 氣缸有異常時的程序?
目前我是 :
氣缸前後限 有裝磁簧開關
氣缸未觸發時 設一個延遲 後限沒亮
or 氣缸觸發時 設一個延遲 前限沒亮
就報異常訊號
請問還有哪些方式比較確實呢?
小侯

网友A:
氣壓缸Y0
後限X0
前限X1
LDI Y0 //氣壓缸未動作
OUT T0 K10 //計時1秒
LD T0 //未動作計時到達
ANI X0 //後限未觸發
OUT M0 //輸出M0
LD Y0 //氣壓缸動作
OUT T1 K10 //計時1秒
LD T1 //氣壓缸動作計時到達
ANI X1 //前限未觸發
OUT M1 //輸出M1
好贴好贴!
這個方法跟我寫的差不多
不過這種方式最大的問題
就是氣缸速度一調慢,
這個時間就會異常

楼主:
有人有其他的想法嗎??

网友B:
LDI Y0 ANI X1 OUT T0 D300
LDY0 ANI X0 OUT T1 D300
LD T0 OR T1 SET M500
气缸电磁阀Y0 单线圈2位阀
气缸到位信号X0
气缸原点信号X1
M500异常报警,
D300 延时时间,按时间情况设定,比正常动作时间略长就行

楼主:
看來大家的寫法都一樣
我以為會有那種程式自動判別氣缸速度的方式
自動調整錯誤計時
感覺這樣會變的程式很複雜,
所以不是把時間寫死
不然就讓人為任意調整異常時間

网友C:
单电控电磁阀 这样控制不是更好吗?

楼主:
感謝各位分享寫法
但是這種寫法遇到sensor 會突然閃一下的異常
可能就無法抓到問題點
因為設定的異常秒數不會成立

网友D:
想要自動判別就要給數據出來,沒有規則怎麼寫得出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