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键同时启动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3-12-10):
控制要求:双手同时在0.5S内同时按下按钮,输出电磁阀,通过另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输出电磁阀的时间。目前我要用到的时间继电器是2个,中间继电器3个,按钮2个来控制
各位同仁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另想过用单片机控制,但是一时也没找到思路如何写单片机程序。。。用两外部中断加时间继电器远没有达控制的要求。烦啊。。。。。
现在的办法是这样的。

网友A:
PLC很好解决

网友B:
只需要1个中间继电器 2个时间继电器,加2个2组长开按钮就可以啊 按钮1组同步时间,1组控制电磁阀电源

网友C:
很简单的,像有的冲床就要用到,接线楼主就慢慢想吧。我看过人家用一个时计就可以实现你说的方案了。

网友D:
你说的是冲床线路吧

网友C:
本来做冲床的厂家没有设计这个功能的,后来我们为了操作工的安全必需要用两只手操作才加上去的

网友E:
如果只是为了冲床安全,保证操作人员双手离开冲压区,也不必搞得那么复杂。
只要两个按钮串联,并分开放置在安全区,使操作人员无法用一个手同时按两个按钮,只能两个手各按一个按钮来启动。

网友F:
三个时间继电器,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D:
都是高手吖

网友G:
我同意在6楼的做法
工控菜鸟

网友H:
经过plc测试,可用

网友H:
描述:怎么没图呢,不会玩。附件怎么没有额
原来是太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为了冲床安全,保证操作人员双手离开冲压区,也不必搞得那么复杂。
只要两个按钮串联,并分开放置在安全区,使操作人员无法用一个手同时按两个按钮,只能两个手各按一个按钮来启动。

以前见过好多冲床伤人的事情,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样不安全。

楼主:
我觉得也是,串直来的两个按钮安全系数还是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以前见过好多冲床伤人的事情,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样不安全。

求教,为什么?

网友J:
两个按钮串联就可以了,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求教,为什么?

因为有些操作工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我见过许多操作工"高人"是这样操作的:把块磁铁吸在左边按钮上,或者拿东西给他卡住(反正就是一直让它接通),然后左边按钮就永远不用按了,双手又可以自由操作只按右键就行了!事故可能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加个延时是为了“对付”这样的操作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因为有些操作工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我见过许多操作工"高人"是这样操作的:把块磁铁吸在左边按钮上,或者拿东西给他卡住(反正就是一直让它接通),然后左边按钮就永远不用按了,双手又可以自由操作只按右键就行了!事故可能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加个延时是为了“对付”这样的操作工的!

还有拿命换钱的操作工,真是无语了
可这是自残啊,不是设备问题,得后果自负,老板会赔他钱吗?还真有这么的操作工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还有拿命换钱的操作工,真是无语了
可这是自残啊,不是设备问题,得后果自负,老板会赔他钱吗?还真有这么的操作工么?

确实见过这样的操作工,其实操作工的本意当然不是想自残,而是左手偷懒不想按(另一种人是想把左手闲出来,配合右手或多做点其他事情),再加上管理不严的话,就较容易疏忽出事故。
再者,如果一边按钮坏了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使一边一直接通的话(当然这种可能非常小),这样的情况下,万一不小心碰到了另一边按钮的话,事故就可能发生了!等等情况。。。所以多花一点点小成本,安全系数提高很多。
至于赔钱的话,当然是工厂老板(不是设备老板)赔了,哪怕是人为的,也是要或多或少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