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请教 伺服放大器的参数是不是和变频器一样在其内部,还是在PLC和位置控制模块上。

网友A:
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在其内部设置。

网友B:
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在其内部设置,也可以通过对应的软件设置,再写入伺服放大器
自我解救

网友C:
2楼解释得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在其内部设置。

再比如说,MR-J2S-200B B型的放大器用QD75M2控制 ,伺服的参数不都在QD75M2里面吗? 此时伺服的参数是哪个呢?

网友A:
伺服的参数不都在QD75M2里面。伺服的参数比如电子齿轮比,控制模式等参数都在伺服里面。而QD75M2上机位控制器。

网友D:
三菱分几种驱动器,
A类型的是脉冲控制,驱动器参数在驱动器里
B类型的是SSCNET总线控制,驱动器参数在定位模块里!开机会写进驱动器。
C类型的是内置定位,驱动器参数在驱动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菱分几种驱动器,
A类型的是脉冲控制,驱动器参数在驱动器里
B类型的是SSCNET总线控制,驱动器参数在定位模块里!开机会写进驱动器。
C类型的是内置定位,驱动器参数在驱动器里!

这位大哥,你说的我比较认同,但是和6楼说的有点不一样啊! B型的参数我认为也是在模块内,所以换伺服放大器的时候不需要对新的做任何设定,是否是这样的呢?

网友E:
伺服放大器本身可以手动设置,也可以通过servo 设置软件,连接servo后,软件设置,定位模块里的参数可以覆盖servo里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放大器本身可以手动设置,也可以通过servo 设置软件,连接servo后,软件设置,定位模块里的参数可以覆盖servo里的参数

这个兄弟所说,我理解是不是 伺服本身设定参数(如变频器面板的功能) 软件直接连接后再写入,直接在定位模块中写入(特别是B型的伺服),这三种只要一种就行了。所以我换B型的伺服放大器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设置的(因为我系统上是有QD75M2的定位模块的,此模块是完好的)? 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D:
B的驱动器参数在上位模块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更换驱动器不需要修改参数,
定位模块会在开机的时候把驱动器参数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的驱动器参数在上位模块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更换驱动器不需要修改参数,
定位模块会在开机的时候把驱动器参数刷新!

真正学习了

网友F:
萬一有人把參數寫在PLC,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