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在某一公司的生产线中,用的控制系统是三菱Q02U 的cpu,有带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QJB61BT11N CC-LINK主站模块,和远程I/O站,4个QD75M4H定位模块,13个MR-J3-B的伺服,定位模块控制伺服走的SSCNETⅢ控制方式,proface的触摸屏,在PLC程序中,我发现程序中大量使用了链接继电器B和链接寄存器W,我想找每个B和W对应什么信息,可在以太网,CC-LINK组态参数里面都找不到相关信息,是不是SSCNETⅢ通讯用到的呢?我该如何去找到这些B和W所代表的含义?

网友A:
       同问还是直接问三菱客服比较快

楼主:
高手快快出现

楼主:
顶上去,不要沉了

网友B:
203#BOX LODER
从这个里面看,B和W不属于特殊用途,没有H网,所以被分配用于轴控上,与普通的M和D功能一样!
后面再有发现再说

网友C:
这些可以做通用的中间变量来使用。不一定有特殊用途

网友D(2022-10-20):
W一般用在通讯中的读取和写入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E:
上位机有模块可以直接读取b和w区域,一般用来做信息上传。之前给思密达做的mes系统,就是用b和w做信息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