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数值输入开关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10):
在got1050中设置了一数值输入开关,与plc中d200相连,数据类型设为实数,数据长度32位,显示数位4位,小数位数一位。当输入小数如:12.9时,小数位总是显示为0,变为12.0,请各位老师指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小数位自动调整有没有打钩

楼主:
打上勾了。

网友A:
GT2 数据运算打钩,写入乘10,监视除10
GT3 小数点自动调整打钩(用上面方法也可)

网友B:
是不是在程序里面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