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的数值输入怎么写到PLC的寄存器里

楼主(2013-12-10):
我刚学触摸屏,请教一个问题,用维纶屏的在线模拟。数值输入我写了几个寄存器,为什么只能写入一个,而且是一个数值变,其它几个全变。PLC是欧姆龙的,寄存器是DM1..DM2.DM3.DM4。怎么分个的输入数值

网友A:
检查是不是没有对应上呢
好了,是后面多写了个DM

楼主:
不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