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我想用PLC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怎么做,请都各位高手

网友A:
画面切换读取PLC的地址

网友B:
用PLC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不清楚你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不清楚你说什么

是的,用PLC来切换画面吖

网友C:
貼圖給你看較快
將K值丟到暫存器.hmi就會換頁了
  • 下载积分:+1(shengwang666)
  • 下载积分:+1(wljenlxl)
  •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热心助人!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D:
    谢谢要试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圖給你看較快
    將K值丟到暫存器.hmi就會換頁了
    前辈我按照您方法做了,怎么还是换不了画面呢?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E:
    谢谢要试一试

网友F:
    以三菱和威纶人机为例,人机软件的PLC控制设定为D0。然后在PLC 编程的时候如果要切到2号画面就用MOVP    K2    D0。相应的初始页面就是MOVP    K0   D0。
  • 下载积分:+1(wljenlxl)
  •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按照您方法做了,怎么还是换不了画面呢?问题出在哪里了?

    你照9樓說的試一試(丟入K直要注意一下別丟沒有畫面的K值ㄛ)

网友F:
    最好传程式上来,可以帮你快点分析原因。人机软件的《PLC控制》一项用哪个寄存器,新建工程时是否设定了PLC类型
  •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传程式上来,可以帮你快点分析原因。人机软件的《PLC控制》一项用哪个寄存器,新建工程时是否设定了PLC类型
[/quote我是这样样想的,就是把警报的内容触发显示出来。有警报发到PLC,在触摸屏显示
复件 金毅改造.rar

网友G(2014-01-13):
看了一下你的設定PLC屬性是Free Protocol這樣應該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