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各位大侠,关于FC和FB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一个有储存功能DB,一个没有。

可是我感觉在使用上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求解答??

还有OB100块,是开机扫描一个周期,  是不是和三菱M8002的功能一样??  那么OB100要不要插入到OB1中??  还是直接建立个OB100在里面编写程序即可。

网友A:
FB有背景数据块,FC不需要

网友B:
1、对于西门子来说,如果在FC中使用全局地址,如M,DB的话,和FB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在FC中使用全局地址的话,对于程序本身来说,将来要移植到其他品牌的PLC中去,几乎需要重新写程序,所以西门子的工程师保持的习惯是,在FC中不直接使用外部地址,这样,FC就无法实现如FB一样的数据存储功能了,所以,你如果需要FB在运行后继续保持一些变量的值的话,应使用FB。

2、OB100实现的是三菱M8002的功能,其由PLC的操作系统调用,因此无需也不能插入到OB100中去,只需建立OB100并在其中写入程序即可。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qixuejie) 热心助人!

网友C:
    学习一下西门子300系列的功能

网友D:
    FB建立的话直接生成DB,而FC没有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