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TK6070IP怎么设置递增递减键

楼主(2013-12-10):
一朋友说要用一触摸屏控制变频器转速,还要好几个气缸要控制,想来只有用触摸屏控制PLC,再加上DA模块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在屏上设置递增递减键,就是改变寄存器值大小,来改变频器转速,没玩过,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过先!

网友A:
编普通按键就可以了!工PLC程序里实现递增递减功能!

网友B:
直接输数字不行吗?0-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