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3-12-10):
就算是下载空程序也是一样,型号是fx-1s30MR。已经将plc清理过内存也是一样,数据线在下载另一台fx-1N30MR时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设置试过了,就是步数试2000步,我写了20步无法传送。

网友A:
你勾选的是不是参数加程序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谢谢,参数勾上就可以下载了,而且每次下载都要将参数勾上才行,以前用1N的没有勾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