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模拟量信号出现误差,如何校正

楼主(2013-12-10):
各位同行:
大家用A/D模块测量模拟信号时,如果所测的数据与实际值有误差时,是如何来进行程序校正的。
举个例子,有一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200N,对应模拟量0~10V,对应A/D模块数字量0~6000。现在使用一50N标准砝码来检查其测量精度,理论上A/D模块得到数字量应该是1500,可是现在出现了偏差,在1500上下时,如何来调整。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PLC里面可以直接加减的。
如果要直接对应,也有线性转换指令。

网友B:
看是不是模块的零点不是很准的原因呢?如果是就通过PLC统一加减校准;
如果是干扰就做好防干扰了;
如果是模块本身精度不高,比如输出电阻不是足够大等原因造成的就没办法了。

QQ:346994482

网友C:
听2楼的!1500上下波动的话估计是有干扰!

网友D:
能对信号做滤波吗?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