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有个三菱的工程,打开是提示这个

我更换了好几个版本了,怎么都没法弄。1.493p,1.98c,1.91v
都试过了,到底是那个版本啊。

网友A:
没遇到过类似情况,官网的最新版有试过吗?

网友B:
你用GX试试看呢?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文件加了密啊?反正我们公司的文件都加了密的(EIS终端),拿回家打开都会显示你这样的问题,根本打不开。

网友D: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E:
引用楼主kiwso于2013-12-10 22:14发表的 很急很上火。那个好心人帮忙看看 :
有个三菱的工程,打开是提示这个

我更换了好几个版本了,怎么都没法弄。1.493p,1.98c,1.91v
都试过了,到底是那个版本啊。

请上传你的工程文件
附件在你的楼下,版主。。。
好郁闷的问题
  • 下载积分:+1(kiwso) 真诚感谢!

楼主:
    附件上传了。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附件: 轨道车20131129.rar (153 K) 下载次数:153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附件上传了。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開啟時和你的一樣,請問你的設備是哪裡產的?第一塊特殊功能模塊的型號是什麽?
    版主,好!
    我第一个模块是
    1、QJ71PB92V(Profibus-DP)
    2、QJ61BT11N(CC-Link)
    Profibus用于和其他设备通讯
    CC-Link用于远程IO

    用了特定模块设定软件gx-configurator-dp测试了,也不行。唉
    搞不懂了。。。。
  • 下载积分:+1(kiwso) 真诚感谢!

楼主:
    会不会用的是三菱的软件包部署工具开发的
    IQ WORKS这个软件里面的第一个软件。。。。。。

楼主:
    高手帮忙看看了.谢谢

网友F:
    可以打开的  用GX Works2
    没有用的,
    GX WORKS2
    的好几个版本都试 过了

网友G:
给官方去个电话直接点。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H:
打开时出现了和搂主所说的一样的情况,程序虽然可以看到,但是那个特殊功能数据库块就看不到了    帮搂住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看来是米有希望了哦

恭喜你,已找到问题点,你需要安装GX Configurator DP 7.08J及以上版本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感谢版主,谢谢.
GX Configurator DP 7.08J版本的软件我没有啊!
我只有GX Configurator DP 7.07H.
版主,能否提供下更新呢?

7.07H版本的软件在GX WORKS里面点击工具选项后选择智能模块单元,提示是没有安装所支持的软件......

版主,还有个疑问?
你帮忙打开的工程档里面智能模块数据貌似没有啊?
我这里的硬件配置是profibus模块连接到FX1N上面的.
有5台设备连接的.....

Software Installation
Insta
  • 下载积分:+2(kiwso) 真诚感谢!

楼主:
    版主,更新包那里有呢?三菱日文官网没有该软件的更新啦?
    您可以提供下麽,万分感谢!

网友F:
    描述:轨道车20131129
    这个是打开的程序
    程序是可以打开的。
    你点击智能功能模块看看。
    里面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的话,设备是无法动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已找到问题点,你需要安装GX Configurator DP 7.08J及以上版本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下面是手册上面的说明。。。。。。。。。哎。。。悲剧了啊。。。。。。要求必须安装7.08J后才能由GX WORKS2挂上。。。。。。。。。。。。。。。。三菱的软件真心恶心。。。。。。。。。。。。。。。。。。。。。。。。。。。。。。。。。。。。。。。。。。。。。。。。。。。。。。。。。。。

    Software InstallationInstalling for GX Works2 IntegrationGXWorks2 must be installed before GXConfigurator-DP is installed in order to create the correctsystem settings.The following list of installation scenarios describes the effects on the use of the integrated GXConfigurator-DP within GXWorks2.1. CaseGXConfigurator-DP 7.08J is installed at firstGXWorks2 version 1.87R or newer is installed after GXConfigurator-DP--> The integrated behaviour of GXConfigurator-DP is not enabled. The installer cannot addPROFIBUS DP modules to the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selection dialog of GXWorks2.2. CaseGXWorks2 version 1.87R or newer is installedGXConfigurator-DP 7.08J is installed.GXConfigurator-DP 7.08J is de-installedGXConfigurator-DP 7.07H is installed--> If GXConfigurator-DP 7.08J is de-installed, the PROFIBUS DP modules are removed from the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selection dialog of GXWorks2. If GXConfigurator-DP 7.07H is installed,the PROFIBUS DP modules in the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selection dialog of GXWorks2 are notavailable. The integrated behaviour of GXConfigurator-DP is not available.

楼主:
    资料的截图,哎,无语了。。。。。。
    版主由Profibus模块的库提供么?最好是软体啦o(∩_∩)o...哈哈哪怕有偿都可以的。。。。。版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资料的截图,哎,无语了。。。。。。
    版主由Profibus模块的库提供么?最好是软体啦o(∩_∩)o...哈哈哪怕有偿都可以的。。。。。版主。。???
    [attachment=115788]

    你好,我是先安裝的GX WORKS2後來才安裝的DP軟件,但我想問題和這個先後可能性不大,這個可以放在最後測試,首先我是安裝的英文版的GX WORKS2(公司和家裡的電腦都一樣),你可以嘗試換英文版的試試,其次就是你安裝GX WORKS2和GX CONFIGURATION DP軟件是否是使用的默認路徑,我在安裝時都是默認安裝一路NEXT到底,最後不行的話你就試試先裝GX WORKS2再來安裝GX CONFIGURATION DP
    经过多轮测试。找到原因了。。。
    首先 gx configuration dp版本还是要到7.08j以上的
    GX WORKS2版本要1.87r以上
    英文版
    要装一个重起,再装一个重新启动。。。
    哎,蛋疼的三菱软件

网友I:
    是不是软件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