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遥控器

楼主(2013-12-11):
各位有没有用过工业遥控器出现相互干扰现像呀,也就是开这一台出现另外一台也动的现象?

网友A:
有啊!当年我们搞采煤机就遇到过这情况
wananjushi

楼主:
[那你们怎样处理的?

网友B:
遥控器频率相近容易引起相互干扰。

网友C:
有可能的

网友D:
换接收器
频率芯片扣下来让厂家换一个
最好连信道也换了

网友E:
可以用DIP开关设置的啊!遥控器和接收器都有的。

网友F:
在发射器和接收器内增加ID号识别。

网友F:
在发射器和接收器的参数设置中增加ID匹配。

网友G:
果断其中一台换芯片

网友H:
要看是什么样的工业遥控器,具体的可以改编码,或者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