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上电显示 “This unit's was not download....”之类的。应该是没有系统,提示要用软件强制传输画面。
当我准备连接GP的时候,无论怎么样也连接不到了。
用的RS422圆口转USB,提示“请打开GP”,明明已经开了。
用RS232的9针转USB,在“请稍后”之后 ,也是提示“请打开GP”。
用网线连接,一开始软件IP地址改为电脑的IP,连接后提示“未找到GP”
后来查了一下,听说软件的地址应该跟GP的地址一致,但是现在GP没有系统,看不到里面的IP。

问:如果用COM口传输的话,用哪种线哪种插口
有没有办法知道GP的IP地址。
万分感谢

网友A:
开机自检不是可以看到IP吗
wananjush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自检不是可以看到IP吗

一开机就显示无程序了。没有看到自检。

网友B:
2000系列的吧?這個傳程序的話需要專用的數據線(GPW-CB02&GPW-CB03),接到人機TOOL口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系列的吧?這個傳程序的話需要專用的數據線(GPW-CB02&GPW-CB03),接到人機TOOL口才能使用

你好,数据线和软件我都用另一台小的PROFACE屏幕试验过是可用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路板那个IC烧掉了。请问你们有相关维修经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数据线和软件我都用另一台小的PROFACE屏幕试验过是可用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路板那个IC烧掉了。请问你们有相关维修经验吗

抱歉我沒有自行維修過,很難給出你要的結果,實在不行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