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恒温恒湿机组加湿达不到要求,怎么办

楼主(2013-12-11):
我们恒温恒湿间选用的是天加的恒温恒湿机组,最近环境气温低了(5℃左右),设定温度20℃左右,设定湿度50左右,目前温度控制没问题,但湿度总是达不到控制要求,加湿器持续工作,但湿度总是在30左右,每台恒温恒湿机组都出现此类情况,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满负荷工作都达不到设定要求,说明你的机组选的小,或者是机组有故障了,例如:堵塞等等。

网友B:
直接手动,满负荷开加湿,要是达不到就是产品选型问题了,也可能是中间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C:
加湿器选型较小,或加湿桶时间长了需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