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欧标电机 440V 60HZ在国内能不能用?

楼主(2013-12-11):
现在手上有三台设备是欧洲进口的老设备,主电机是440V 60HZ,问一下能不能用国内的380V 50HZ的电源直接带呢?
哪位有用过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A:
加变频器或者变压器

网友B:
以前用过,一般我们使用的电压也基本在400V以上,可以使用。

网友C:
主要看设备对电机转速的要求,400V电压对于60hz的440V电机工作于50hz来说还是偏高的

网友D:
是什么旧设备上使用的啊?如果要求不高的,可以使用的

网友E:
主要问题在于频率不对。。。

网友F:
如果转速要求不是很高,可以使用,不过功率会变小。

网友G:
肯定不能直接带
wananjushi

网友H:
380V50HZ时电机铁芯磁通与440V60HZ差不大。可以用,转速慢些。电机效率会下降。

网友I:
最好加个变频器,效果要好一点
欧标电机 440V 60HZ在国内能不能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