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海泰克触摸屏这样的亮线是哪里原因?

楼主(2013-12-11):
上电就是这样的亮线,是屏幕坏了吗? 还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A:
看样子,像是排线松了,如果排线没松动的话,可能主板的显示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B:
主板有問題?

网友C:
若还能触控操作的话,应该是排线松了,否则的话可能主板的显示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D:
多数情况是排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