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是这样的,PLC是FX2N-16MR然后要接一个FX2N-2LC和一个FX2N-4DA。
2LC是0号,4DA是1号,PLC是AC电源DC输入的

然后我想把这两个特殊模块的24V电源都接到PLC的24V电源上,但是今天查了下手册,16MR的PLC的24V电源容量只有250mA。
2LC的要55mA     4DA的竟然要200mA      这样就差了5mA
本想外接24V电源,但是在选的过程中发现那些电源是4.5A的会不会太大了?还是说我上面算的有问题?
请大神指教,本人初入工控。

网友A:
2LC与4DA肯定要外接电源的,4.5A是说电源的输出电流吧,从电源到2LC与4DA是要配线的,电流跟配线的线径有关
可以看看多大的线径对应的是多大的电流。
自我解救

网友B:
首先一点电源容量大,只能说是大马拉小车之嫌。但是它能够确保稳定性。

楼主:
您好,您的意思是只要是24V的直流电源,不管电流有多少只要线径符合电流的大小就行吗?
我就是怕电源的电流太大会烧坏模块。

网友C:
你的4AD模块外接24VDC电源供电,就不会占用PLC的啦!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您的意思是只要是24V的直流电源,不管电流有多少只要线径符合电流的大小就行吗?
我就是怕电源的电流太大会烧坏模块。

晕!电源4.5a是说它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4.5a而电源能正常工作,你不知道电压不变,电流是由负载电阻决定的,看你如何理解的,基本的欧姆定律都没过关呀,只要你有钱,你搞个输出电流1000a的都可以。
  • 下载积分:+1(15250035940)

网友E:
    楼上说得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电源4.5a是说它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4.5a而电源能正常工作,你不知道电压不变,电流是由负载电阻决定的,看你如何理解的,基本的欧姆定律都没过关呀,只要你有钱,你搞个输出电流1000a的都可以。

    谢谢啊,您这一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啊,我是刚入门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