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CJ1M CPU12的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2013-12-11):
小弟在此请教一下,我有一个设备的PLC 是CJ1M CPU12后面带5个输入模块ID211和3个OC211输出模块。
现在由于没有多余的输入点了,要准备添加一个新的输入模块。
求证一下,在中间添加多了一个输入模块后,现在的程序还能直接用吗?会不会导致输入输出地址错误呀?PLC参数配置要不要重新修改?
谢谢各位

网友A:
程序可以用,模块地址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模块的地址是可以自己定义的,根据需要自己定义就行了

网友C:
一般尽量不要在中间加模块,否则程序修改量比较大,所有的输出点都要变。应该在后面加,原来的程序也不用修改,只是增加对应新模块的程序。把新增加的模块放到最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