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谁做过西门子200和力控的无线通讯呢?DTU是深圳宏电或者眏汉通的,我实验的时候DTU能够和力控软件通讯,但是采集不上来数据,显示组态错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力控组态软件和西门子S7-200通过PPI通讯协议采用网桥通讯方式通讯
一、概述
采用PPI协议,通过宏电GPRS模块和CPU相连,从而完成组态软件和S7200PLC的通讯。
二﹑硬件和软件需求
硬件:
(1)S7 PLC 224
(2)PPI通讯电缆
(3)H7210模块
软件:
(1)H7210配置工具
(2)组态软件
三、通讯参数设置
(1)参数设置:
西门子 S7200 PLC的地址和波特率等参数,以及PC的串口参数需要使用编程软件STEP 7 Micro DOS/WIN来设置。
用编程软件STEP 7 Micro DOS/WIN(测试时使用的SP3)来修改通讯参数:

图1

修改系统块的通信段端口参数,下载之后,200cpu的参数就会改变。

图2

双击刷新之后,软件会找到连接上电的200CPU,同时将它的通讯参数显示到左侧,如果plc的地址不是2,那么在“远程:”后面的下拉框要选择新搜索的地址。
如果搜索不到,请选择“搜索所有波特率”,然后检查PC/PG INTERFACE 有没有修改
(2)PC/PPI电缆设置:
RS-232接口主要用来连接PC机和数据Modem。在这种连接中,计算机被配置为数据终端设备(DTE),Modem作为数据通信设备(DCE)。现在RS-232也用于连接其他设备如串行打印机、数据采集模块、无线数据电台等。一般地,一个RS-232连接总是包括一个DTE和一个DCE。
根据RS-232标准,DTE和DCE接口的数据信号引脚定义不同。信号总是按照DTE设备一侧命名。RS-232的三个基本信号是:
TD:从DTE传送到DCE的数据线
RD:从DCE传送数据到DTE的数据线
GND:信号地
另外还有两对握手信号:
DTR/DSR
RTS/CTS
电缆上的DIP开关6用来选择电缆在通信中做DTE,还是DCE设备(旧电缆3BF21使用DIP开关5选择)。参考PC/PPI电缆的RS-232侧引脚定义,可以发现设置DTE和DCE模式时改变了如下几个信号:
TD的信号方向(输出还是输入电缆)
RD的信号方向(输入还是输出电缆)
RTS信号
PC机总是DTE设备,因此在与PC机连接时电缆设置为DCE设备;和其他一些设备的RS-232口连接时,如部分串行打印机、数据电台时,可能需要设置为DTE设备。因此采用DTU无线传输时需要将PLC设置为DTE,即PC/PPI电缆中的的第6个拨码开关需要拨到ON处。
最好的测试办法就是尝试改变DTE/DCE开关的设置状态。

图3

四﹑网络组态及参数设置
DTU配置参数:

图4

基本参数:
波特率:
IP地址:
端口:
DTU标识:
DTU标识长度:
TCP与UDP两种通讯方式设置:
DSC连接类型:分别为UDP和TCP两种通讯方式。

图5

力控支持宏电模块UDP和TCP两种不同的通讯方式,参数设置时除了在“常见参数“中的”DSC连接类型“选择TCP或者UDP,还需要在”IP通道设置“中 ”启用DDP协议“选择”EN或者DIS“
如果选择的UDP通讯方式则选择EN,表示启动DDP时,IP通道的数据按照DDP格式传输。
如果选择的TCP通讯方式则选择DIS,表示不启动DDP协议,按照透明方式传输。
五﹑网络组态及参数设置
(1)打开组态软件,选择“IO设备驱动”->“PLC”—>“SIEMENS( 西门子)”—>“S7200(PPI)”,建立设备,参数要和硬件设备相关的参数一致。

图6

选择通讯方式:TCP或UDP
端口号:与所配置端口号一致
终端ID号:与所配置终端ID号一致。
端口号需要在路由器上映射,映射时所选协议与配置时一致,均为UDP或TCP。

网友A:
我这上面用的是ppI协议,你可以直接使用modbus协议的,原理都一样!!我测试过的!!

楼主:
我试着做了,力控可以读取DTU的ID号,但是在IO监视器中总是显示采集数据失败,请检查组态是否正确。能加你的QQ吗?我的QQ号是:273525785。

楼主:
同样的PLC程序,同样的DTU设置,DTU和PLC的接线也一样,易控可以和PLC通过DTU通讯,力控就是通讯不上,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现在已经通讯上了,用的是UDP协议(TCP不能正常通讯),PLC的针脚3接DTU的485+,8接DTU的485-,可以正常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