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编码器问题,请高手指点,先谢过。

楼主(2013-12-11):
我做plc编程时间不久,也算有点小收获了,目前有一问题想请教高手一下,plc怎样接受到编码器的脉冲?是用高速计数器还是用什么寄存器还是指令?假设编码器一圈的脉冲是6000,plc怎样接受这6000 个脉冲信号,我想用编码器做一下位置控制,控制三相普通电动机,当然精度要求不高。急求高手指点迷津。先行谢过。

网友A:
当然是用高速计数器。用三相普通电动机不如用步进电机。

网友B:
可以用C235等高速计数器来进行控制

楼主:
用步进电机的话我会用,可以读出步进电机的脉冲个数的,主要是想控制普通电机,要是用高速计数器的话怎么用啊,目前还没用过高速计数器那,

网友C:
一般接受高速脉冲的都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进行。
如你说的如果编码器一周的脉冲数是6000,那编码器实际转动一周,工作台移动量多少(变速器的速比)?螺距是多少?齿距是多少?这个都需要知道的数值。在计算实际距离时,知道了这些数据,移动量就可以通过计算得到。

楼主:
已经实践好了,做了一个简单的位置控制,谢谢回帖的前辈们
编码器问题,请高手指点,先谢过。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