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内部时间不准了怎么办

楼主(2013-12-11):
有一设备用威纶通人机差不一年了,现在设备进行改造里面的画面从新做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内部时间不准了,该怎么办?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是重新设定时间后不准还是一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重新设定时间后不准还是一直不准?
没有调时间,年月日也不准了

网友B:
在屏幕设置可重设的

网友A:
进入系统重新设置时间和日期试试看。

网友C:
是时间乱了还是时间会累积误差。如果时间乱了开机时进入系统设置重新设置时间。如果是时间累积误差的话可以用人机读取PLC的时间,《以三菱PLC为例用TRD指令将实时时钟读到寄存器里面,然后在人机上根据需要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PLC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D:
进入系统菜单,从设就行了
三菱PLC回收: Q00UCPU Q01UCPU Q02UCPU Q03UDCPU Q04/06/10/13/20/Q26UDHCPU UDEHCPU不限新旧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E(2014-01-16):
什么型号?

网友E:
如果是EB8000编程的,做一个数值显示元件LW9008,看一下内部锂电池的电压,低于2.7就要更换了{ LW-9008 (32bit-float) : 电池电压 (只支持 i 系列)}

网友F(2014-05-04):
进入系统菜单,从设就行了

网友G:
改成可以设置就行了吗?显示改成输入。这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H:
进入屏系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