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存储区不理解

楼主(2013-12-11):
各位关于S7-300存储区, 例如M是代表位, MB是代表字节, MW是代表字,MD是代表双字。 例如我把整数100经过mov传送到MW10后, 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网友A:
M代表位,三菱也可以用M代表位
MB代表字節,三菱可以用K2M來代表
MW代表字,三菱可以用K4M來代表
MD代表雙字,三菱可以用K8M來代表。
當三菱用K1M,K3M這種來表示的時候,西門子只有看的分了。
MOV 100 MW10在西門子300中會是這樣的表示:
L 100
T MW10
而在三菱中會是: MOV 100 K4M10
他們的意義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三菱與西門子採用的存儲方式不同,即大尾與小尾的區別,在這個區別中,一個字的高低字節代表的意義會相反。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