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指令

楼主(2013-12-11):
在使用DRVI指令时 脉冲频率可以接受旋转编码器发出的脉冲吗 旋转编码器速度是变化的

网友A:
不行吧,如果中途要切换速度则要用定位模块。
谢了,在资料上看也说不可以,定位模块还没接触过,先看下,谢了

网友B:
求高手告诉下三菱plc标签上的serial234487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下是串行的意思;真不知道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