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今天在工程上面接了两台2.2KW的电动机用一台5KW的变频器控制频率,变频器是一直供电并且工作着指定的频率,变频器的U,V,W接电机的端子分别接在两个接触器的上桩头,接触器的下桩头分别接了电机,我在运行的时候任意关掉一台变频器就报警了,非要重新上电才有用,不知是怎么回事,比如AB两台电机都在工作,任意关一台电机,变频器报警; 要是A电机先工作,再打开B电机变频器也报警,不知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还有变频器接电机的U,V,W分别接两个接触,想利用变频器的出线接电机的正反转,也会报警的,是不是变频器不能这样使用啊???各位大侠帮帮忙。。。我也知道变频器可以利用端子来控制电机正反转,我无意中这样做的,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A:
兄弟不才,我感觉控制有问题,你可以先暂停变频器在切换电机,或者断掉电机,你这样搞的话,当然报警了,电流突变呀。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变频器选择的太小点,两台同时启动还可以如果一台启动后另一台启动会出现过流突然关闭一台会出现过压至于利用接触器改变电机正反转更不可取。

网友C:
用过用5KW变频接2台2.2KW电机,未用接触器,接电机输出用3相漏电开关,未出现此类情况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赚进每一时的钱

网友D:
变频器小了点

网友E:
变频器突然改变负载是不行的,你可以关闭相应功能试试

网友F:
去掉接触器输出直接带电机试试

网友G:
兄弟我不才,我感觉控制有点小问题,你可以先停止变频器在切换电机,或者断掉电机,你这样搞的话,当然报警了,电流突变呀。你这样做先断开运行端子接触器断开,或者吸合,这样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H:
变频器突然改变负载是不行的
wananjushi

网友I:
非要一这样用选11kw的变频

网友J:
电机输出端电流突变肯定会报警,先停止输出,转换完电机在启动变频器输出

网友K:
我们这边的用法是,一台11KW变频器拖动5台1.5KW风机,变频器输出线接5个交流接触器进线端,每个交流接触器出线端接一台风机,并且每台风机可以自由停止,启动,变频器使用正常。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你选的变频器容量小造成的,还有就是你的变频器的质量。我是用的西门子V20。当然这种用法缺陷很多,例如起不到很好的对电机的保护等等,但目前从成本,场地考虑,也没办法。不推荐这种用法。

网友L:
变频器报警的代码是什么呢

网友L:
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一正一反不会工作

网友M:
11楼可行,你的不行,是突变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