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下载到屏幕上就会这样!请问高手是那里搞错了?在线模拟是可以显示正常!

网友A:
换种字体吧
  • 下载积分:+2(枝几) 谢谢!可以了!
  •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楼主:
    换字体?试下先

楼主:
    我以为默认字体就可以!原来……威纶真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为默认字体就可以!原来……威纶真系!

    你把非默认字体添加到你的工程里面下载到触摸屏也可以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非默认字体添加到你的工程里面下载到触摸屏也可以正常显示的。

    不管它!能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