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电脑是xp 32位的,重启后安装还是这样,同样的软件在其他电脑装是却可以,难道只能重装系统吗,求高手指导!!

网友A:
不用重启,开始-运行-regedit-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Session Manager\将FileRenameOperations删除
真诚感谢!已解决问题,祝生活愉快!

网友B:
把360或者金山卫士等杀毒软件禁止启动再安装试试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杀毒软件,防火墙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重启,开始-运行-regedit-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Session Manager\将FileRenameOperations删除

按你的方法安装成功且可以使用,但电脑重启后就会提示许可证密钥错误,只能无奈再重装一遍许可证,可电脑再重启后又是许可证错误,求指导!!
每次重启后FileRenameOperations都会存在,但删除它后还是许可证错误

网友A:
删除了又从新出现很正常,不用管它。删除了后直接安装,让后用万能钥匙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