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求AB PLC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3-12-12):
请问,哪位有有AB PLC的编程软件,,PLC的型号是Compact Logix L32E,不胜感谢,, 我找了
很多地方都没有能够找到,再次感谢,请发到我的QQ邮箱,
我的邮箱
837812673@qq.com

网友A:
RSLOGIX5000的软件就行,最关键是要和你的PLC的固件版本对应否则的话,你还是没用的。全新的额可以刷固件和你的编程软件版本相同,如果是已经写入程序,并且你不能全部清空的情况下,则必须找PLC对应固件版本的PLC编程软件。RSLOGIX5000的版本目前已经从9.X到了21.01了。

网友B(2014-02-15):
老大你需要先确认版本啊,确认完之后我可以帮你
sxtdianzi@163.com

楼主:
谢谢答复,不过我不知道固件版本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