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求教   在星三角减压启动主回路中电动机保护器是只保护电机3根线效果好?还是保护6根线效果好?有区别吗

网友A:
多大电机,接六根就要两个热继电器,浪费一个

网友B:
一个足矣,关键是看你的接入电机回路的位置和整定值。

网友C:
支持2楼,安装位置不一样,电流会错根号3倍

网友D:
你知道保护器保护的是什么吗?知道的话就不会问要不要接6根线了

网友E:
一个没见过使用两个的

网友F:
保护 U相,V相,W相 三相就可以了

网友G:
效果是一样的,接分线电流小,热继电器可选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足矣,关键是看你的接入电机回路的位置和整定值。

网友H:
一个就可以了
wananjushi

网友I:
引用楼主zhx1020于2013-12-12 00:20发表的 星三角减压启动  问题  求高手 :
求教   在星三角减压启动主回路中电动机保护器是只保护电机3根线效果好?还是保护6根线效果好?有区别吗

借此话题,我再问个,按照教科书上的,热继都只用一个,而且是放在UVW端,但现实当中发现有些是放在总空开的下端(也就是进接触器的前段)这两个位置的电流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又相差多少,有没有计算公式或者怎样的???期待答案

网友J:
一个就能起到保护功能,何必用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