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自动设备的开机自检和急停自检功能?

楼主(2013-12-12):
各位好,请问设备要怎样实现设备开关机和急停解除瞬间自检,即有料的工位继续工作,不需要清料,直接进入工作状态,实现高智能工作!有好的程序实例都可以贴出来大家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在相应的工位增加传感器,开机和关机的时候都扫描一下传感器状态,判定是否有料,哪个工位有料,如没有料就正常开关机,如有料就调用相应的子程序,跳到相应的功能。

网友B:
不要这么麻烦,你弄个状态保持就好

网友B:
急停,你把做成暂停就行了

网友C:
掉电保持

网友D:
还是加检测比较稳妥,不然谁给你拿掉一件,后面误动作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