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定位控制

楼主(2013-12-12):
各位好,我有一个项目,用步进电机和同步带做定位控制,可是每做一段时间,感觉零位变了,定位不准,会相差到几十个丝的误差,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硬件不足还是软件做的不好,硬件是用白山的混合电机+FX3U PLC,用绝对定位控制指令,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好明显是硬件问题,步进马达是会失步的,等于说输出了3000个脉冲,可能它只是走了2999,累加起来就越来越偏,所以要求不高才用步进,要求高就要加编码器或用伺服了,如果你的要求不高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走了一定的次数后回一下原点。

网友B:
首先应排除干扰

网友C:
有没有机械间隙,应该先解决机械间隙,正在进行程序上控制

网友D:
1楼的方法不错的,这样可以省成本,满一定次数后回零位,因为一开始设备的运行是满足要求的嘛,这就是累积误差了,定时清一下就好了

楼主:
看来只有这样做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E:
隔一段时间回原点消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