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控制电机作往复运动

楼主(2013-12-12):
想用伺服电机自带的绝对值编码器和伺服电机代替接近开关和变频电机,实现定位控制,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行程,是在驱动器里面吗?还有换向是如何进行的?

网友A:
本人也不知道,高手指点。

网友B:
假如伺服转一圈为10000个脉冲,丝杆螺距25mm,你的行程450mm,PLC发送180000个脉冲就ok。
这个是用绝对定位指令吧,我想做的是运行过程中频率可以变化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网友C:
请教楼上工式如何得180000的,
学者

网友D:
450/25*10000=180000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热心助人!

网友E:
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电子齿轮比
2、传动变比和行程来计算脉冲数量
3、通过通讯或IODI信号实现换向
维修电工;亚健康管理;消防维保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