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件稀奇事----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12):
碰到一件稀奇事,CP1H PLC能上传下载程序,但是和触摸屏通讯的时候就是连不上。
触摸屏是维纶的,可以连到其他同样PLC上,同种类型同种程序,甚至该PLC以前曾经用得好好的,最近才刚刚给OMRON上海送修过。
会可能是PLC串口的问题么?
串口2好像有2种通讯参数,通过选择开关选择的,其中之一是
定制host link,
19200,7,2,E,另一种不确定。但是能上传下载程序。
有没有哪位坛友遇到同样问题,或者有建设性建议提供的,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你的程序里的PC设置里的串口参数没设对
长期回收拆机/二手/库存/工程余货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器等工业产品!(长期有效)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B:
这个要看触摸屏的通讯参数,PLC要设置和触摸屏的参数匹配才可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咨询厂家搞定了,拨码开关不对,不知道怎么被改了

网友C:
cp1h不是用USB上传下载程序的吗?跟人机连接是串口,还在设置一下才能用

网友D:
学习啦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