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不知道大神们能不能看到上传的图片,有一编码器连着三菱PLC,PLC还是最老的A系列的,关键是PLC中找不到相对应的程序,困惑;分别接着PX00,PX01,PX04,PX05.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编码器是如何在PLC中体现的

网友A:
是通过高速计数器来体现的,你可以查查有哪几个高速计数器在程序中是没有输入控制触点的,一般使用手册上都能找到,没几个的,程序中肯定有的。

网友B:
你在程序中一定能找到的,如果程序没加密能打开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高速计数器来体现的,你可以查查有哪几个高速计数器在程序中是没有输入控制触点的,一般使用手册上都能找到,没几个的,程序中肯定有的。

查过了,最大的计数器才用到C41.我查了高速计数器的指令是在C235---C255.之间

网友C:
楼主这个是针对FX系列的高速计数器编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针对FX系列的高速计数器编号的。

我的PLC型号是A171SHCPUN;扩展是A1SX40,A1SX42,A1SX41,A1SY10,A1SY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