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NC送料机送软性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动作要求: 冲床启动以后就一直保持连续冲,通过冲床上的光电开关给一个信号伺服电机就送一次料(走定长)
工艺要求: 送料精度在3个丝内,送料速度每分钟80次左右,而且单次送料的长度不会超过300MM
注:是软性材料
机械:送料滚筒直径60是通过联轴器直接跟伺服电机连接,注:PLC是信捷XC2的,伺服电机是信捷750W的,送料滚筒是空心铁滚。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送料精度误差太大都超过80个丝了
有没有人做过这种送软性材料的送料机工程啊?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太快....精度3丝太高...难..

网友B:
300MM软性材料的弹性申缩都不止3丝啊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误差降到最低啊?

网友C:
光电输入信号有没有采用中断处理?

网友D:
精度是肯定不行的,电气机械的精度累加起来是肯定不行的,我建议你使用雅马哈的电缸产品,精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