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A系列PLC程序自动清除

楼主(2013-12-12):
三菱A系列PLC程序自动清除后,还刘有一部分,怎么恢复?

网友A:
不会吧,自动清除,还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C:
恢复方法一般是重新下载。

网友D:
程序有备份就可以直接下载,没有就要根据工艺从新编写了

网友E:
你先说说看是如何自动清除的?

网友F:
还没有听说过?程序能自动清除?

网友G:
CPU QO2H的程序因电池没电丢过,幸好有备份(模拟量等没有备份),根据程序和IO外部,猜测元件地址对应,成功恢复。
你说的plc程序自动清除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H:
印像中三菱A1是有很多个小的开关的,有个小开关管这个功能。
这个开关不到位的话,改动的程序可能输入,但掉电不能保存,重新开机,执行的还是老程序。
三菱A系列PLC程序自动清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