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LC两轴画图

楼主(2013-12-12):
偶尔看到的一个演示视屏,像这种两轴画图的运动见到最多的就是使用运动控制卡来做比较方便,软件导入图像文件转换就可以了,用PLC来做需要带圆弧插补的PLC才能做,如果用PLC来做,怎么才能把图片的运动轨迹转换成运动控制程序呢,请各位发表自己的高见,视频中的PLC好像是三菱PLC。
视屏链接
http://v.ku6.com/show/1C_umYOVWaYoDQ-czsOy7A...html

网友A:
挺牛XXX的啊

网友B:
不是三菱的,是仿三菱的,这个PLC是FX2V,功能比三菱FX2N强大多呢,自带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

网友C:
麦科的,我公司也使用。以前我使用台达PLC也做过圆弧动作。
不断向前

网友D:
运动控制器,可以识别G代码,PLC一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