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 OB1块问题,想挑战一下的快来!

楼主(2013-12-12):
前两天在南京一个工地上调试项目,用的CPU313c-2dp的PLC,有模拟量模块,编码器,变频器等,主要实现的功能是通过检测编码器的脉冲,调整变频器的频率来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这里好像不可以发表图片,我就简单叙述一下:
在OB1中调用我写的FC块,然后我把主程序全部下载进去,发现FC块是绿框,有的是虚线框,过了一会之后,有的又变成了虚线框和绿框。但是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以及监控!
这是什么问题?我打电话给西门子客服,那人让我清空MMC卡,我照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A:
PLC扫描周期的原因而已。电脑监控的通讯速率远远落后于PLC的扫描周期。
监控梯形图也是一样的情况的。
下载积分:+1(知其道用其妙) 但是我在其他项目中没有 ..

楼主:
但是我在其他项目中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而且写得程序比这还多

网友B:
这个是子程序运算结果有问题,但不影响实际动作,比如计算结果超范围什么的。

网友C:
我觉得是扫描周期的问题,你要查看那个网络,可以点击该网络的母线,应该就好了。

网友D:
不影响实际动作
加垒电气

网友E:
BR位的问题。你在FC10程序的结尾加上 SET SAVE就可以了。

网友F:
6楼正解, 就是BR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