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有一台设备,上面有一个旋转台,转台上有三个工位,当用手放入一个产品到一个工位时,转台不能旋转,产品放到位且手离开产品后,转台才能旋转,旋转到另一工位就有一个油缸推过来将这个产品成型。目前是不能用光纤检测这个产品有没有,要求当产品用手放在工位上,放到位且手离开后,这个转台才能自动旋转,不能用启动按钮,手离开后自动旋转,而且还要检测有没有产品在工位上面,如果没有产品在工位上,转台也不能旋转。
请问:不能用光纤检测产品,是不是有一种叫压力传感器的呢?当产品放入时产生压力来导通电路?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检测上面的产品有没有且有没有放到位?

网友A:
看过用光电门的,也看到在底座用压力传感器的。具体怎么用要根据现场运作情况和物料的形状性质,
都是一步一步试验出来的。

网友B:
我是传感器厂家的销售工程师,现在您这样的方案基本上都用接近开关了,如果是金属物品就用电感式的,如果是非金属的就用电容式的。如果要检测工作人员的手离开之后才工作的话可以用对射型光电开关。

我家是专业生产高档的接近开关,如果需要的话联系我,有关接近开关的相关资询也欢迎加我
QQ:2478269533
电话:18024823578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C:
霍尔接近传感器

光栅

影像传感

网友D:
传感器能随着转盘一起动么,产品重么,如果满足以上条件 可以用微动开关啊

网友E:
用光栅应该可以吧。

网友F:
用电容式传感器,光栅,对照式都可以

楼主:
传感器不能装在转盘上,因为转盘是旋转的。设备周围不方便装光栅,客户也要求不能装这个东西。底座上装压力传感器也不方便吧,因底座是在转盘上的。

转盘不是水平安装的,是垂直安装的,所以有可能对射型光电也装不了,因产品在侧面,对射的一端装一个,中间是转盘了,转盘会挡住光线。水平安装的可以考虑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用光电门的,也看到在底座用压力传感器的。具体怎么用要根据现场运作情况和物料的形状性质,
都是一步一步试验出来的。

不能装压力传感器吧?因底座是在转盘上,客户要求转盘上不能有线之类的东西去。

网友G:
用光幕传感器(一些冲床上用)就可以了,在PLC编程的时候采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就可以了。

网友H:
超声波传感器,是可以检测人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