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VB6.0软件,网上说是用MSCOMM控件来做。搜了一些资料,看不太懂。有做过的吗,指点小弟一下。
  •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分享!

楼主:
    做一个窗体之后,在窗体上放哪些控件?每个控件的命令该怎么些?最后生成exe可执行文件。求指教

网友A:
    可以祥读三菱的MC协议,或者借助三菱MX 系列的通讯软件!有点复杂啊!你要先打基本功啊

网友B:
    最近我也看了一些视频与例子,没看明白
    没找到入门的方法。

    先顶一个。
    自我解救

楼主:
    网上好想有一个视频讲解,但清晰度不咋的,让人看了纠结。

网友C:
    我也想学啊

楼主:
    自己在书看的,然后和三菱FX系列PLC试了一下,可行。通讯端口设成COM1

楼主:
    用一个label控件、一个串口通讯控件MSComm1、四个按钮控件,如上面图片所示。压缩文件里面TXT文件是代码,解压后可以直接复制使用。
    附件: VB-三菱PLC通讯代码.rar (1 K) 下载次数:189

楼主:
    下面是生成的可执行exe文件和源文件,exe文件打开时要先给电脑插上数据线并设为COM1,否则会报错。源文件"工程3.vbp"要安装VB6.0后,用VB6.0打开。
    附件: 可执行文件及源文件.rar (6 K) 下载次数:99

楼主(2014-01-12):
    键盘指示灯Caps lock、Num lock、Scroll lock测试程序,通过点击窗体中的按钮来改变指示灯的状态。
    附件: 键盘指示灯测试.rar (8 K) 下载次数:77

楼主:
    键盘指示灯测试,这个比较简洁一点。在VB或excel中都可以通过放置控件,然后书写这些命令。原代码在解压后的TXT文本中。 VB-键盘指示灯原码.rar (30 K) 下载次数:108    VB-键盘指示灯原码.rar (30 K) 下载次数:108

楼主:
    两个文件名字一样,上传重复了,只要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太给力,谢谢分享
VB正学习中。。。
自我解救

网友D:
正在學習這一塊,感謝資料提供

楼主:
先把编程线插入电脑,端口设成COM1,然后再打开exe可执行文件

楼主:
用电脑做定时器

楼主:
三菱PLC通讯格式:读、写、强制ON、OFF

网友E:
正在學習這一塊,謝謝分享
VB正學習中
。。。

网友F:
是否可以用旧电脑来代替昂贵的三菱彩色触摸屏呢?谢谢分享!

网友G:
好像有个简单的例子。需要吗?

楼主(2014-02-23):
引用 网友G:
好像有个简单的例子。需要吗?
何不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H:
感觉好高深啊

网友F(2014-03-29):
引用 楼主:
自己在书看的,然后和三菱FX系列PLC试了一下,可行。通讯端口设成COM1
想问一下:如何增加一个Y1及Y0的状态显示灯,也就是,强制Y1为ON后,Y1的指示灯亮(红色),强制Y1为OFF后,Y1的指示灯灭(灰色)。
因为,如果没有指示灯,当电脑与PLC相隔较远时,无法确认Y1的状态。

楼主(2014-07-24):
用数据读取,以一个字节(8个位)为单位。读出来之后对其中的某一位做判断,为1还是为0,判断结果用来修改指示灯的颜色属性。指示灯也以用文本框来做的,只是不太漂亮而已。
这个可以做的,只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