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求兄弟们知道,机械手由步进电机加一个减速机组成,机械手(步进+减速机)来回90度摆动,有8次走的准确,之后又有几次不准,超过1度 1.2度 1.5度,1.5度,然后又有8次走的准,几次走不准,是什么原因赵成的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用普通电机+凸轮分割器方便啊

网友B:
把步进改成国产伺服试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C:
步进电机 可能是负载太重了,丢失脉冲造成的。

楼主:
引用第3楼givemepower于2013-12-13 11:09发表的 Re:机械手(步进+减速机)来回90度摆动,有8次走的准确,之后又有几次不 .. :
步进电机 可能是负载太重了,丢失脉冲造成的。

不是,机械手会冲过头,比上次的位置超过1度 1.2度 1.5度,1.5度之后又正常啦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用的是86的电机,带40比的减速机,电机转速400转每分钟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可能是机械问题吧

网友E:
有可能是减速机里面的齿轮啮合问题哦。控制方面要是有问题就加编码器试试。

网友F:
这个用分割器比较合适,如果你要求很高的精度的话,

网友G:
是不是积累误差的关系,你把脉冲数加大试试

楼主:
引用第7楼李小响于2013-12-13 21:16发表的 Re:机械手(步进+减速机)来回90度摆动,有8次走的准确,之后又有几次不 .. :
有可能是减速机里面的齿轮啮合问题哦。控制方面要是有问题就加编码器试试。

是减速机的问题,机械手臂太长,减速机精度达不到要求,所以跑不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H:
你确认步进电机启动时的原点位置是否一致。虽然有减速但是在做定位时必须使用高低速控制。

网友I:
机械问题,与电机不同轴心

楼主:
引用第11楼wwcwwc于2013-12-14 11:17发表的 Re:机械手(步进+减速机)来回90度摆动,有8次走的准确,之后又有几次不 .. :
你确认步进电机启动时的原点位置是否一致。虽然有减速但是在做定位时必须使用高低速控制。

有高低速控制,启动位置也是一样的,结束时是接近开关感应到,电机才减速,电机再低速走固定一小段距离。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