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两相步进电机改变AB相接线,会不会转向改变?

楼主(2013-12-13):
例如:A+ A- B+ B-改为 B+ B- A+ A-,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只需要调其中一根线即可改变方向,如: A- A+B+ B-,A+ A- B-B+
下载积分:+1(ogreman) 真诚感谢!

网友B:
只需要调其中一根线即可改变方向,如: A+A- B+ B->>>>>A+ A- B-B+
下载积分:+1(ogreman) 真诚感谢!
QQ106748835

网友C:
嗯,这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