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有一两个地方嗲起来没反应,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3-12-13):
请问:触摸屏有一两个地方嗲起来没反应,是屏坏了吗?还是其它地方问题?如何确定?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一下吗?顶顶,初学,求帮助

网友A:
可能是觸摸板故障,是否是這兩個點使用率最高?

楼主:
這兩個點使用率是最高

网友B:
屏校正一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