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位五通中间封闭式电磁阀的工作过程图

楼主(2013-12-13):
请教三位五通中间封闭式电磁阀的工作过程图

网友A:
三位五通 P 进气 A出气 B出气 O排气

网友B:
类似一个双联开关,就多了两个排气孔,你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C:
就是O型阀啊,有保压的

网友D:
三位五通,2个口进汽缸A B,1个口气源P,还2个口排气的T。电磁铁没通电的时候气源P,A和B分别封闭,电磁铁A通电,A---P B---T。电磁铁B通电B---P A----T。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42450&page=2#1519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