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如果在功能块中的定义了一个变量(字),则在功能块中如何取此变量(字)的一个位地址?谢谢!
一笑而过

楼主:
有点冷清,请高手给指点迷津!
一笑而过

网友A:
引用楼主yangliu于2013-12-13 16:42发表的 请教高手如何在功能块中取变量(字)的位地址? :
如果在功能块中的定义了一个变量(字),则在功能块中如何取此变量(字)的一个位地址?谢谢!

功能块是虚拟的,不过要取的话用功能块(梯形图)格式可以取(跟主程序一样的方法),这个地址是虚拟的没有真实的地址。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