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定位指令定位问题!!!

楼主(2013-12-13):
请教各位!!!!
三菱PLC的定位指令DRVI和DRVA指令在进行往返运动的时候,只是记脉冲的,没有信号让他停止,跑多了,会不会偏移了????

网友A:
对于步进来说,如果负载过大的话会所偏差,设定的脉冲数跑完成,也就停下来了
如果真要停,使驱动条件OFF就停止了。
自我解救

网友B:
理想情況,跑N年也不偏移